(12)怎么在DXP中画STM32最小系统(电路板连载-成都仪器定制)

楼主(2019-07-08):
一般来说,要保证STM32单片机能够正常工作,需要建立单片机最小系统,也就是保证单片机能够工作的最小外围电路。本文讲述一个STM32F103RCT6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路,当然也不是说最小系统一定要是本文讲的这个样子,这里讲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推荐电路,在厂家资料、各大论坛都应该有相关资料能够参考。

但是,别人的东西毕竟是别人的东西,自己在应用的时候还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的调整和修改,例如,把参考电路里用不到的元件删除,增加一些需要用到的元件等。
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这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电路,再补充一下在DXP软件中给元件编号的方法。
l 单片机的电源
这款单片机的主电源推荐是3.3V的直流电源,主电源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
Vssa,Vdda= 2.0~3.6V:为ADC、复位模块、RC振荡器和PLL的模拟部分提供供电。将Vssa接地,将Vdda串联一个10欧姆的电阻后接直流电3.3V正极,Vssa和Vdda之间加10uf和0.1uf的去耦电容。
单片机有多组Vss和Vdd引脚,这是为芯片内部各个单元供电的引脚,为了提高电源的完整性,降低电源的阻抗,所以采用外部走线的方式。在使用的时候,将各个Vss引脚接地,将Vdd引脚接电源正极,两个引脚之间加0.1uf去耦电容。
l  备用电源和复位部分
这里将一个3V的纽扣电池作为单片机的备用电源,这样在3.3V主电源失电的时候也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保证单片机的运行。在这里电池的正极与主电源的正极各用一个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然后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接入单片机的1#引脚Vbat,当然这里的引脚编号可能会根据单片机的不同封装有变化,注意区别。当Vbat不想接备用电源的时候,应当把这个引脚接到Vdd上去。
当单片机的7#引脚NRST接高电平的时候单片机正常工作,在当其接低电平的瞬间单片机程序复位从头开始运行。这里用一个微动按键U3对NRST进行高低电平控制,用一个0.1uf的电容进行按键滤波。
l  晶振电路
单片机的3#引脚OSC32_IN和4#引脚OSC32_OUT外接一个32.768KHZ的晶振,用作系统时钟计时,晶振的两头再接一个22pf的电容到地。
5#引脚OSCIN和6#引脚OSCOUT一般接8MHZ的晶振,用作单片机指令运行的基准时钟,晶振的两头再接一个22pf的电容到地,并在晶振两个引脚并联一个1M欧姆的电阻。
l 程序下载电路
这里我选用外购的一款STM32程序下载器,下载器只需要连接单片机的复位RESET、串口1、BOOT0引脚就能正常工作,在电路板上只需要做个接口J1、J2就可以了,另外设置供电引脚接口J3备用。另外,承接电路板、控制器开发定制,业务QQ 2531263726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对BOOT1和BOOT0进行电平切换,程序下载的时候操作流程如下:

如图 61,在设计的时候单独把BOOT0引脚留出来,在程序下载的时候接到下载器,运行的时候跳线到低电平,最后板子调试完毕后直接将BOOT0与低电平GND用焊锡短接。
再加上之前的电源转换电路,如直流5V转3.3V电路等,一个简单的STM32最小系统电路也就完成了。
另外,在DXP原理图中,需要给每一个元件编制唯一的编号。双击待编号的元件,打开component properties对话框,在Designator框中填入一个字符号,这个字符号不能与其他元件的编号重复,否则会报错。
未完待续。
来吧,关注一个有趣的技术微信公众号:yonko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