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下这个电路功能可否实现?

楼主(2019-07-08):
主要是来检测地线的,如果PE接入,NE555 输出高电平,后面我就控制220V通;如果没有PE,NE555输出低电平,后面220V用电设备就断开,这就是他主要功能NE555供电是5V,大电阻是用来进行分压的,具体是怎么工作请帮忙看下,或者此电路参数是否正确,若不正确怎么调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