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71 关于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的进入和退出

楼主(2019-07-09):
STM32G0 stm32g071 关于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的进入和退出(RTC和wakeup pin) HAL库 Standby Mode and Shutdown Mode

两天的调试与查阅资料终于明白了HAL库中的低功耗模式的切换和退出。主要还是自己作死选择了STM32G071,本文内容基于NUCLEO-G071RB,CUBEMX版本5.2.0,STM32Cube FW_G0 V1.2.0,MDK 5.27.1.0。

首先配置时钟、UART、RTC和中断。

楼主:
RCC选择外部晶振(shutdown 模式只能使用外部晶振)其他默认

楼主:
SYS选择调试接口,和wakeup_pin2,STM32G0目前新线还是很多资源的

楼主:
设置RTC,填写相关初始化信息、开启ALARMA时间设定为开机后30秒,注意RTC_AlarmMask=RTC_AlarmMask_None;则为精确匹配,即闹钟不仅要求时分秒匹配还要匹配日期和星期,都匹配后触发闹钟中断)

楼主:
设置串口

楼主:
打开中断入口

完成设置后点击生成代码创建工程

楼主:
1.首先喜闻乐见的printf函数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2.RTC时间获取函数

/* USER CODE BEGIN PTD */
RTC_DateTypeDef sdatestructureget;
RTC_TimeTypeDef stimestructureget;
uint8_t aShowTime[16] = "hh:ms:ss";
/* USER CODE END PTD */

/* USER CODE BEGIN PD */
static void RTC_TimeShow(uint8_t *showtime);
/* USER CODE END PD */

static void RTC_TimeShow(uint8_t *showtime)
{

  /* Get the RTC current Time */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 Get the RTC current Date */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structureget, RTC_FORMAT_BIN);
  /* Display time Format : hh:mm:ss */
  sprintf((char *)showtime, "%02d:%02d:%02d", stimestructureget.Hours, stimestructureget.Minutes, stimestructureget.Seconds);
}

楼主:
3.standby进入函数

/* USER CODE BEGIN PD */
void Sys_Enter_Standby(void);
/* USER CODE END PD */

void Sys_Enter_Standby(void)
{
  /* The Following Wakeup sequence is highly recommended prior to Standby mode entry
  - Enable wakeup
  - Clear wake up pin flag depending in edge detection & pin level.
  - Enter the Standby mode.
  */

  /* Enable WakeUp Pin PWR_WAKEUP_PIN2 connected to PC.13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_LOW);//上升沿触发
  HAL_PWREx_EnableInternalWakeUpLine();
  /* Clear all related wakeup flags*/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F2);

  /* Enter the Standby mode */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printf("enter Shutdown Mode!");
        HAL_PWREx_EnterSHUTDOWNMode();

  /* This code will never be reached! */
}

楼主:
4.ALarmA中断回调函数 NVIC_SystemReset()用于standby触发AlarmA时间后与wake_pin触发系统自复位不同进入rtc中断后无法复位问题(我解决不了就软复位)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rtc);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flag =1;
//        NVIC_SystemReset();

}

楼主:
5.在main函数中5秒的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

/* USER CODE BEGIN 2 */
        uint8_t sec=0;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 != RESET)
  {
    /* Clear Standby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
                printf("wake up from standby!");
    /* Check and Clear the Wakeup flag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WUF2) != RESET)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F2);
    }

    /* Wait that user release the User push-button */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13) == GPIO_PIN_SET){}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RTC_TimeShow(aShowTime);
                if(sec == 0)flag=0;

                if(sec == 5)Sys_Enter_Standby();
                if(sec!=stimestructureget.Seconds)
                {
                        sec=stimestructureget.Seconds;
                        printf("%s",(char *)aShowTime);
                        if(flag) HAL_GPIO_TogglePin(LD4_GPIO_Port,LD4_Pin);
                }
  }
  /* USER CODE END 3 */
}

至此STM32G071关于低功耗模式的进入与退出已经可以实际使用,大家可以参考,实际使用稍作调整。

楼主:
附加 避免上电自动配置RTC时钟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if (__HAL_RTC_GET_FLAG(&hrtc, RTC_FLAG_INITS) == 0x00u){}
        else{return;}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以上代码请添加于MX_RTC_Init(void)中

网友A(2022-01-11):
确实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