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inux驱动编写(pwm驱动)

楼主(2019-07-09):
pwm方波可以用来控制很多的设备,比如它可以被用来控制电机。简单来说,就是单位时间内的方波越多,那么电机的转速就会越快;反之就越慢。通过这个特性,soc就可以轻松地利用pwm对外设进行自动控制。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pwm驱动。

1、驱动目录

drivers/pwm

楼主:
2、查看对应目录下的Kconfig

config PWM_SAMSUNG

        tristate "Samsung PWM support"

        depends on PLAT_SAMSUNG || ARCH_EXYNOS

        help

          Generic PWM framework driver for Samsung.

          To compile this driver as a module, choose M here: the module

          will be called pwm-samsung.

楼主:
3、确认PWM_SAMSUNG只依赖于自己之外,继续看Makefile

obj-$(CONFIG_PWM)                += core.o

obj-$(CONFIG_PWM_SAMSUNG)        += pwm-samsung.o

楼主:
4、根据Makefile查阅pwm-samsung.c文件,结构比较清楚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pwm_samsung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samsung-pwm",
                .pm        = &pwm_samsung_pm_ops,
                .of_match_table = of_match_ptr(samsung_pwm_matches),
        },
        .probe                = pwm_samsung_probe,
        .remove                = pwm_samsung_remove,
};
module_platform_driver(pwm_samsung_driver);

楼主:
5、soc设备大多数是platform设备,继续寻找probe函数中的有用信息

        ret = pwmchip_add(&chip->chip);
        if (ret < 0) {
                dev_err(dev, "failed to register PWM chip\n");
                clk_disable_unprepare(chip->base_clk);
                return ret;
        }

楼主:
6、找到注册函数后,接续看看函数接口点在什么地方

static const struct pwm_ops pwm_samsung_ops = {
        .request        = pwm_samsung_request,
        .free                = pwm_samsung_free,
        .enable                = pwm_samsung_enable,
        .disable        = pwm_samsung_disable,
        .config                = pwm_samsung_config,
        .set_polarity        = pwm_samsung_set_polarity,
        .owner                = THIS_MODULE,
};

楼主:
7、pwm设备没有中断函数,一般是立马生效,除此之外,代码中还是有设备树的内容,可以看看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samsung_pwm_matches[] = {
        { .compatible = "samsung,s3c2410-pwm", .data = &s3c24xx_variant },
        { .compatible = "samsung,s3c6400-pwm", .data = &s3c64xx_variant },
        { .compatible = "samsung,s5p6440-pwm", .data = &s5p64x0_variant },
        { .compatible = "samsung,s5pc100-pwm", .data = &s5pc100_variant },
        { .compatible = "samsung,exynos4210-pwm", .data = &s5p64x0_variant },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samsung_pwm_matches);

楼主:
static int pwm_samsung_parse_dt(struct samsung_pwm_chip *chip)
{
        struct device_node *np = chip->chip.dev->of_node;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match;
        struct property *prop;
        const __be32 *cur;
        u32 val;

        match = of_match_node(samsung_pwm_matches, np);
        if (!match)
                return -ENODEV;

        memcpy(&chip->variant, match->data, sizeof(chip->variant));

        of_property_for_each_u32(np, "samsung,pwm-outputs", prop, cur, val) {
                if (val >= SAMSUNG_PWM_NUM) {
                        dev_err(chip->chip.dev,
                                "%s: invalid channel index in samsung,pwm-outputs property\n",
                                                                __func__);
                        continue;
                }
                chip->variant.output_mask |= BIT(val);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