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从零开始学USB(一、基础知识1)

楼主(2019-07-09):
1.什么是USB?
USB是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中文译为通用串行总线。

正如USB的第一个单词表述的那样,为了通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总线不是串行的,哪些是不通用的串行总线

下表来自《USB Complete》里面对一些常见总线所总结的一些区别:

当然上表中关于SPI的2.1M肯定是不对的,之前学习单片机的时候用STM32的SPI接口读写SD卡,现在都可以支持40Mbps的速率了。

楼主:
2.为什么要有USB?
上面已经提到了,在USB出现之前,其实计算机领域中,已经存在众多的接口,而且不同的应用领域,已有一些相对来说是广泛使用的各种接口了。

但是,对于计算机等使用的普通用户来说,由于接口太多,而容易被搞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各个接口从硬件形状和软件配置也都不一样,导致不兼容,为了不同的应用,而要配置多种不同的硬件接口,设置对于有些硬件接口来说,还需要手动去配置一些更细节的参数。

关于USB出现之前,计算机领域中的接口太多太繁杂,可以用下面这张,关于PC机箱背后的接口的图片来说明:

PC机箱后面的众多接口

比如老式的台式电脑中,主机箱通常需要包括键盘鼠标用的PS2接口,UART串口,SCSI接口,PCI接口,耳麦接口,话筒接口,网口,并口,调制解调器,显示屏等接口。

楼主:
有了USB接口之后的PC机箱背后的接口

总的来说,在USB出现之前,各种接口太多,而且都不太容易使用,互相之间的兼容性也较差,因此,才出现了USB。

而万能的USB接口出现的话,整个PC机箱背后的接口,就不那么繁杂,显得清静多了:

而在有了USB后的台式机中,鼠标,键盘,调制解调器,复印机,打印机,移动硬盘,以及相对于USB出现更后的设备大多数都选择了USB接口。

楼主:
USB出现的最初的目的,根据USB规范中的解释,是为了:

将PC和电话能连起来
由于大家都认识到,下一代的应用,肯定是实现计算机设备和通讯设备的完美融合。而且,为了实现移动领域内的人机数据的交互,也需要方便且不贵的连接方案。

但是,计算机领域和通讯领域却是各自为政的发展,没有考虑互联性。由此,USB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类互联问题的

方便用户使用
以前的一些设备,多数不支持即插即用,而且很多设备还需要懂行的用户去手动配置,然后才可以正常工作

而USB的出现,使得用户不用关心设备的细节,不需要去另外再配置什么参数,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而且还支持即插即用,很是方便

接口扩展性要好
之前的众多接口,导致不同的应用,需要使用不同的接口,很是繁琐。

USB的出现,支持众多的应用,都使用统一的USB的接口,方便了用户,不需要再搞懂各种接口的用途和差异。

总的来说,USB的出现,是希望通过此单个的USB接口,同时支持多种不同的应用,而且用户用起来也很方便,直接插上就能用了,也方便不同的设备的之间的互联。

说白了,就相当于在之前众多的接口之上,设计出一个USB这么个万能的接口,以后各种外设,都可以用这一种接口即可。

这估计也是USB的名称中的Universal通用的这一个词的来历吧。

楼主:
3.USB的通用标识

网友A:
帖子不错  收归己用

网友B:
楼主,你转别人博客至少给个原始链接吧
https://blog.csdn.net/qq_16777851/article/details/84895131

网友:
标准外设版USB驱动库?

网友C:
stm32 用usb和串口哪个好

网友D:
使用stm32进行usb应用开发

网友E:
STM32F1Cube库和STM32_USB_Device_Library

网友F:
用STM32自带USB的人多吗?

网友G:
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为自己所用

网友H:
STM32自带的USB稳定吗

网友I:
可否用stm32的usb外设虚拟一个usb hub出来

网友J:
stm32通过USB与stm32通讯可以吗?

网友K:
stm32有usb3.0级别的芯片吗

网友J:
stm32的usb接口外接u盘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的usb接口外接u盘什么芯片比较好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