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实时调节PWM波的占空比

楼主(2019-07-09):
各位老师,前辈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用的是MSP430F5529,我现在想要实现的功能是不断采样电压值,根据电压值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但是由于输出pwm我学例程时都是最后让CPU处于低功耗模式,无法进行第二次采样,请问有什么办法吗.谢谢,(我将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删去时,示波器上就无法显示pwm波)
unsigned int myvolt,peried_on;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0x01;
        REFCTL0 &= ~REFMSTR;
        ADC12CTL0 = ADC12ON+ ADC12SHT0_8+ADC12REFON+ADC12REF2_5V;
        ADC12CTL1 =  ADC12SHP+ ADC12CONSEQ_2;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_0;
        __delay_cycles(100);
        ADC12CTL0 |= ADC12ENC;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myvolt=ADC12MEM0;
          peried_on=PID_volt(myvolt);
          Input_PWM();
        }

}
void Input_PWM(unsigned int peried_on)
{
   P2DIR |= BIT0;                       // P2.0 and P2.1 output
   P2SEL |= BIT0;                       // P2.0 and P2.1 options select
   TA1CCR0 = 540;                          // PWM Period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A1CCR1 =peried_on ;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P1DIR|=0X01;
   TA0CCTL0=CCIE;
   TA0CCR0=5;
   TA0CTL=TASSEL_2+ MC_3 + TACL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

网友A: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