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线电视模拟信号疑似被网线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具体描述:我家网线有线电视接口集中在一个面板(品牌ABB面板)上,没有使用机顶盒,有线电视单独使用清晰度还行(使用12路视贝信号放大器3w功率,但总共有14个房间,所以在信号放大器out端口上接了一个分叉),但插上并使用网线后(网线从面板通到无线路由器上),模拟信号就变得很多雪花(这一路是在客厅的,没有经过分叉器,直接接在信号放大器上的)。如果网线直接接在电视上,雪花会好一点,但还是有点干扰。有线电视线和网线在同一根管道里,我的有线电视预埋的是秋叶原4层屏蔽有线电视线,网线是安普6类网线。不知道这个情况如何处理。求大神指点。

网友A(点评):
什么是分叉?应该是一进二出的分配器吧

网友A(点评):
造成你所说的问题的原因诸多,不看现场都是瞎猜,你最好找个懂专业的去你家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B(2019-07-09):
换成带屏蔽的网线试试

网友C:
根源还是你的网线干扰有线电视信号了,也有可能是你的有线电视信号之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源还是你的网线干扰有线电视信号了,也有可能是你的有线电视信号之间的干扰 ...

所以没有解决办法了吗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带屏蔽的网线试试

emmm,这个方法不现实,我刚刚装修完,线已经全部预埋好了。如果换线成本太大了,还不如干脆不看有线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带屏蔽的网线试试

我只是搞不懂,有线电视线已经是带屏蔽的了为啥还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搞不懂,有线电视线已经是带屏蔽的了为啥还会这样

用WIFI看电视吧

网友D:
都9102年了,还在用模拟电视?赶紧换数字电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