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G6U6的IAP问题!

楼主(2019-07-09):
STM32F042G6U6的IAP问题!

请问使用STM32F042G6U6这个芯片,IAP应用,有成功的吗?

我试验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个参考的IAP例程,官方STM32F0CUBE库里就有。
STM32Cube_FW_F0_V1.10.1\Projects\STM32091C_EVAL\Applications\I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个参考的IAP例程,官方STM32F0CUBE库里就有。
STM32Cube_FW_F0_V1.10.1\Projects\STM32091C_EVAL ...

您好!

我是看了一下。例程中 应该是 072的,但是我愣是没有搞定。。。是不是存在flash 起始地址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B:
是F072,原理是一样的。注意中断矢量的拷贝,从FLASH到RAM。

楼主:
好的 那我研究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C:
请问 iap是一种下载方式吗

楼主:
iap是一种下载方式,可以根据现场情况 动态的更新程序!

网友D:
没有用过呢

网友E:
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F:
不太清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