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tms320f2812、iap、flash

楼主(2019-07-09):
各位大侠好,
      先请教一个关于如何将.OUT的执行文件转换为.BIN的问题,其次是我通过网上的方法配置CCS8,使其能够生成.bin文件,但是其空余部分全为0,而不是F,请问该如何改正?谢谢!

网友A:
转换为.bin后不能使用吗   通过工具转换后没关注过里面的0或F

网友A:
hex2000就能搞定   网上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