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运放驱动功率管的问题

楼主(2019-07-09):
各位前辈,有上图所示的电路电流反馈型运放驱动了一个功率三极管,限流电阻大小20欧,功率管电源48V,输入信号是低频的锯齿和sin的调制信号
在图中(13)和(17)的位置接示波器观测波形,结果如下:

其中,绿色是13,蓝色是17
q1:为什么波形的包络会变成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看见图呀,  发帖时先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图呀,  发帖时先上传图片

但是网络不好,重复发帖了,就删掉了最早发的帖子

网友B:
上传图片在高级模式下可以插入,也可以直接把你的图片复制粘贴到这里,都可以

网友A:
那你再把图片补上吧, 否则大家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