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运放驱动功率管的问题

楼主(2019-07-09):
各位前辈,有上图所示的电路电流反馈型运放驱动了一个功率三极管,限流电阻大小20欧,功率管电源48V,输入信号是低频的锯齿和sin的调制信号
在图中(13)和(17)的位置接示波器观测波形,结果如下:

其中,绿色是13,蓝色是17
q1:为什么波形的包络会变成这个样子?

网友A:
后级的工作点,眼图清楚点,扫描频率高点?

网友A:
在次边并一个负载试下。

网友B:
波形是调制锯齿波,正是你想要的。。。。

网友C:
为什么用锯齿波调整正弦波来控制功率管

项目需求决定要用这种波形的

网友D:
目标是输出对称锯齿包络的sin信号吧,输出变成这样是管子输入非线性造成,目标功率管应该工作在甲类吧?
如果工作在甲类,则为什么不把反馈加到2点,这样既可以通过电位器调整静态工作点,同时还能反馈优化输出功率管的非线性。

@lv0817 ,单管那有甲已类说法,静态点太低,处在非线性严重的区哉,RBE电阻变化严重。信号好,必须处在甲类,明显17的位置不对称啊。说白了,对OP输出的负载(RBE)不稳定。而且大功率管管在小电流时非线性是很严重的。
工作在甲类的话功耗太大了,没办法降到甲乙类的,大概800mV的位置

网友E:
1,   R1、R19从1K改为100R; R3从20K改为2K;R21从10K改为1K。高速、高频放大器的外围电阻一般很小,减小电阻杂散电容、电感的影响.
2.  减小(13)处输入信号幅度。或者,减小U1A的放电倍数,也就是说进一步减小R21,比如,从1K较小到47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