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光盘,无法在电脑上播放 ?该怎么办 ?

楼主(2019-07-09):
如附图一,英语音标学习光盘;

如附图二,放在电脑光驱里,可以正常播放 ;

现在,把光盘里的内容复制到电脑上,想在电脑上播放。可是,无法播放,见附图三;

请问,如何处理,可以让复制到电脑上的视频 正常播放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
克隆一个光驱试试

网友B:
打开迅雷影音,把图三.DAT格式的文件拖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克隆一个光驱试试

有道理,就是虚拟光驱吧,用过,试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迅雷影音,把图三.DAT格式的文件拖入试试

试试,谢谢!

网友C:
不管什么盘,都用镜像的方式复制到电脑里,而不要用CTRL+C/CTRL+V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盘,都用镜像的方式复制到电脑里,而不要用CTRL+C/CTRL+V的方式

“镜像的方式复制”,没玩过
下来,拿光盘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镜像的方式复制”,没玩过
下来,拿光盘再试试

下载一个UltraISO,放入CD,工具=》制作光盘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UltraISO,放入CD,工具=》制作光盘镜像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