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波形分析出UART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楼主(2019-07-09):
如何通过波形分析出UART的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只知道两条线是串口,可以通过示波器采集波形,可以通过看最小脉宽时间算出波特率,但是数据位是多少位,有没有奇偶校验?停止位又是多少位?这些怎么去分析啊,用逻辑分析仪去也要得先知道这些位数先啊?有没有大神传授下经验啊,怎么从长长的波形去找出这些?

网友A:
可以通过看最小脉宽时间算出波特率,有了波特率,  通常就可以看出数据位是多少位,有没有奇偶校验
当然这涉及到有没有帧间隔的问题

网友B:
在CPU侧,一般情况UART的2个信号TX和RX上,没有数据时应该处于高电平状态,起始位是低电平,结束位是高电平.
从示波器上看到长时间的高电平后出现的第一个低电平就应该是起始位,然后采集更多的波形数据,对比分析,基本上就可以获得通信的各种信息.

如果示波器有UART分析功能,直接就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C:
用示波器存储一段波形,分析下就出来了,

先分析波特率,找最小的脉冲一算就知道了

起始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