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

楼主(2019-07-09):
像这样的电压采集电路,能够检测到24V,但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24V会变成220v,击坏光耦,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A:
增大限流电阻阻值到22K,隔离输出侧作相应改动;  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保护LED、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限流电阻阻值到22K,隔离输出侧作相应改动;  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保护LED、光耦 ...

电阻增大了,24V也采集不到了

何况只串22K,24V还有接近1mA电流,二次侧的上拉电阻改大一些就可以采集到。
怎么会采集不到 串1M电阻,一次侧只有20uA电流,都可以采到 -- 把二次侧的负载电阻也改大,比如 5uA 动作就可以了,光耦传输比一般都是大于25%的

网友B:
输入端串10K电阻,1、2脚之间并一个27V稳压管

网友C:
输入串一个250V以上的0.03A自恢复保险,后边对地一个28V1500W以上的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串一个250V以上的0.03A自恢复保险,后边对地一个28V1500W以上的TVS

自恢复保险丝没用,串的30V,光耦还是会击穿,TVS明天试试

加30V的TVS

网友D:
用比小电路,小于24V的可以通过,大于24V的只通过24V。

网友E:
前级加一个电阻,并一个30V稳压管,估计就差不多了,不过220V那得试试

网友D:
    输入电压小于比较电压24V(Refv+二极管压降),二极管截止,Vi经Ra输出;输入电压大于24V,二极管导通,Vi经Ra输出电压被限压24V。输出电压经跟随器与负载匹配。

@我想找个东西 :有形成最好;没有就用电阻分压。就算220V,电路总电流也就3~4mA,目的是控制功耗,缺点是需要跟随器。另一种方案,不要Refv,Rb改用稳压管,用合适电阻,比如几十K连到In端,效果一样。
这23.3V电源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小于比较电压24V(Refv+二极管压降),二极管截止,Vi经Ra输出;输入电压大于24V,二极管导通,V ...

这个电路 IN 如果长期给DC220,会不会有问题?

输出匹配可以考虑用三极管射随器代替运放。
就仿真电路分析,有电阻Ra限制,220V时通过的电流最大是mA级,没有反向电压,二极管和运放耐压选择大于48V。当然,要经电路板老练实验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没用,串的30V,光耦还是会击穿,TVS明天试试

只有自恢复保险当然没用,保险+TVS才能起作用

网友B:
用上面那个图

楼主:
这样,如果DC220时间长了,两个电阻是不是就烧了,两个电阻间加个自恢复保险丝应该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如果DC220时间长了,两个电阻是不是就烧了,两个电阻间加个自恢复保险丝应该好点 ...

怕电阻烧就把电阻功率加大些

网友F:
不懂为什么你24V的电路里面会串进去220V

网友G:
光耦耐压上kv,220v击坏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