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求助

楼主(2019-07-09):
板子usb连上电脑没反应,win10的,试了几块板子都不行,就只有红灯闪啊闪,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个接口连接试试

网友B:
换根线一般是线的问题

网友C(2019-09-05):
查到EMUL接口上亮绿灯,这是MMLINK在正常工作。插到USB上mmlink没有正常工作。只有MMLINK正常工作才能下载代码!

网友D:
两个USB口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位于上方的是MM32-LINK仿真器的调试口,位于下方的是目标MCU的USB通讯口。
连接到下方的USB口肯定是不可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