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钢网手动涂锡膏,总是短路!

楼主:
最近拿烤箱DIY了个小回流焊,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曲线的温控设备
然后想着有些封装如QFN 、LGA实在是不好焊,就把各个难焊的芯片放一起开了张钢网,回来试了一下

手动涂完锡膏的效果:(LGA封装)

焊接完的效果拍了几张都看不清楚,我描述一下:
主要是粘连,好几个管脚连在一起。另外也有出现芯片某个方向向上突起,向上翘

LQFP也试了一下,焊接的效果:
短路十分明显

请教一下,第一次接触这种工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开钢网的时候,客服问我是否缩小开或者1:1开,我不懂就选了1:1开,后来查了一下,似乎缩小开会好一点

网友A(2019-07-10):
手动效果只能是这样,应该买一个丝印台,固定好钢网专门刷锡膏用的

网友B:
印刷锡浆时尽量对齐,不要搞成一坨;可以在引脚间画一条丝印线,减少连焊的几率;尽量使用有铅焊锡。

网友C(2020-02-24):
刷锡膏时没有压紧,刷完后起钢网手抖都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