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usart串口输入后,printf输出对应的数组元素总是多48。

楼主(2019-07-09):
usart串口输入后,一位位的用printf输出对应的数组元素,总是多48。比如本来是1,读出来应该是49,本来是2,读出来应该是50

//对所用数组的一些设置
#define USART_REC_LEN                          10
#define EN_USART1_RX                         1

extern uint16_t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extern uint16_t USART_RX_STA;

//USART串口的部分主要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输出函数
printf("%d",USART_RX_BUF[0]);

楼主:
请大佬指教,不懂啊,自己只能先减去48用着

网友A:
编码问题?你试试这个版块有个版主刚发的QT开发的串口助手。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B:
通过什么输出呢

网友C:
编码有问题吧

网友D:
先确认一下发送的是什么吧

网友E(2022-10-26):
我也遇到了,改了好多没有用,你那边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发送的是什么啊

网友G:
把多余的48截去还能接着用

网友H:
是因为编码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