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求教:ad检测电池电压,在大负载时电量显示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10):
求教:用ad检测电池电压,在大负载的时候电池电压会被拉低,然后根据电池电量显示不准确,这个要怎么处理。或者是在大负载时显示电池电量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2019-08-27):
一:单检测电压的指示,这种情况一般是做一个假的显示,就是突变的时候,这个数据不去送显,还用突变之前的数据去送显示。
二:库伦算法,根据电荷量去送显示。这样就无关负载情况了。

网友(2019-09-28):
取十秒内的平均值

网友:
你不要总是显示瞬间的,显示一小段时间平均值的结果

网友B(2019-12-04):
请问 adc实现了吗,你的vref需要外接3.3v参考电压,还是直接这脚当Io用,vref内部电压设定的,不一定此脚专门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