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下这个电路,感激,

楼主(2019-07-10):
甲方工程师拍的照片,让我检查,但是我不太看的懂,求大伙帮分析一下,什么作用。

楼主:
左往右,第一级是跟随,第二级看上去是负反馈,但是反馈没有接到输出脚,而是接到了三极管下面,同相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到LED脚了,估计是让LED亮,那这个脚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这个第二级没有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往右,第一级是跟随,第二级看上去是负反馈,但是反馈没有接到输出脚,而是接到了三极管下面,同相输入端 ...

“这个第二级没有想明白。。。。”

第二级是恒流输出。电流大小由第一级输出电压决定。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扯淡。
运放电源3.3V,姑且认为它是RR输出运放,输出三极管为NPN,则R33处电压最高也会低于2.8V,如果TP7处输入 3.1V,输出是个什么鬼?
R29接地,R30接跟随(运放接单极性电源,可以认为跟随输出不会低于地),如果要满足虚短,则R32右侧电压应该高于R31右侧电压,与电路结构不符,也许与下一点有关
1K电阻是1%,按E96算,范围大约是 988~1010R,这个4.99R是拿来干嘛的?能补偿掉 两个 988~1010R 之间最大22R的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扯淡。
运放电源3.3V,姑且认为它是RR输出运放,输出三极管为NPN,则R33处电压最高也会低于2.8 ...

1.  AD8629的确是轨对轨运放,输出与电源相差仅仅5mV,就是5mV~4995mV;
2. 整个电路为Howland电流源。输出电流ILED2 = V_TP7 * (1/10) * (1/R33) = VTP7 * 20 (mA);
3. 当然,如果,VTP7为3.1V,则ILED2 电流会达到 3.1*20 = 62 (mA)。但一般LED的压降恒定为2.2V,加R33的压降0.3V差不多为2.5V。因此上面三极管V1还有3.3-2.5=0.8V的电压,三极管仍然处于放大区边缘(差点进入浅饱和区),还可以接受。如果输入电压VTP7小于3V,就正常了。参考下图:

R3的一端好似应接到Q1的发射极。
点赞,但是这个电路会用在什么场合上呢?
服了。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二级没有想明白。。。。”

第二级是恒流输出。电流大小由第一级输出电压决定。 ...

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AD8629的确是轨对轨运放,输出与电源相差仅仅5mV,就是5mV~4995mV;
2. 整个电路为Howland电流源。输 ...

感谢细致的分析,昨天看了下惠兰德恒流源,消化了一下,看你的分析,能理解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