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ADS1220采样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7-10):
原理图:
程序:
ADS1220Driver_h.rar (2.43 KB, 下载次数: 107)
现在有两个问题。我一共采集100个点取平均,每次运行采集20个新值,
加到这100个点里,并去掉20个老值,可是发现两个问题,采样太慢,仿真时,
看数组里的值,一个一个往外蹦,而且有时候会出现0xffffffff。
请高手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既然你都100个每次丢弃20个了,你完全可以采样频率降低下来,降低到10个,然后进来1个丢弃1个。采样频率不需要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100个每次丢弃20个了,你完全可以采样频率降低下来,降低到10个,然后进来1个丢弃1个。采样频率不 ...

照你说的那样,压力值跳的厉害

网友B:
还是加了没用的仪表放大器,前面白给你画图了,都喂了dog了。

网友C:
我以前用ADC采交流的,采1024个点平均才压住了跳动,也是采一个丢一个。

你这个不是直流的吗,怎么会跳那么厉害?

兄弟你的称重传感器能给我玩下不,你出零件和方案我帮你焊电路试验,感觉你这个最难搞的是传感器输出不同电压经过仪表放大器后温飘也不一样。

硬件我不懂,可能楼上说的不用仪表放大器好,没关系你提供零件我帮你焊他那个电路帮你试。

网友D:
我说一次我的经历:我用的是ADS1248,发现spi操作有时不对,例写入0x90,读回0x00。后来同事提示,spi的CS有时间要求,CS的deassert要大于7个SCLK(系统时钟,非SPI的SCK)。更改后,每次spi访问/读写都正常了。
你的问题,会不会是这个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了没用的仪表放大器,前面白给你画图了,都喂了dog了。

你不骂人能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一次我的经历:我用的是ADS1248,发现spi操作有时不对,例写入0x90,读回0x00。后来同事提示,spi的CS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ADC采交流的,采1024个点平均才压住了跳动,也是采一个丢一个。

你这个不是直流的吗,怎么会跳那 ...

传感器不能乱给人的,老板不同意

网友E:
降低采样率,然后10个值左右的滑动均值滤波。一般不会很跳的。
出现0xffffffff证明你代码有问题

网友:
程序需优化

网友F:
降低采样频率试试看

网友G:
是不是算法有问题啊

楼主:
初始化有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H:
哦哦哦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I(2019-08-23):
用过ADS1256,有时候发现数据错误,像是设备自己复位了。你可以在内部加入以下复位检测标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ADC采交流的,采1024个点平均才压住了跳动,也是采一个丢一个。

你这个不是直流的吗,怎么会跳那 ...

mv 级别的交流也可以用ADC来采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过ADS1256,有时候发现数据错误,像是设备自己复位了。你可以在内部加入以下复位检测标识 ...

直接可以用stm32的ADC来采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直接可以用stm32的ADC来采集吗?

是的

网友K: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这个参考基准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这个参考基准怎么设置?谢谢

可以设置为内部。也可以设置为外部。
看你硬件。你几V供电?

网友K:
有联系方式吗能交流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联系方式吗能交流一下吗?谢谢

QQ:413132614

网友L:
初始化出现什么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M:
程序有问题吧,明显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