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磁芯损耗

楼主(2019-07-10):
图片是铁硅铝粉末磁芯的损耗曲线。我做的是反激,断续,10khz,峰值3A,输出6-7W, 2个37匝的绕组绕在一个90u的磁芯上,磁芯体积5.34立方厘米。按照它的磁化曲线拟合公式,得到B约等于10千高斯,再结合这张图发现损耗快到2W了,太高了。

B值这么大,请问是我计算的问题还是选材的问题呢?还有B和F的单位是千高斯和千赫兹吗?

网友A:
10千高斯=1特斯拉。你真敢用,哪怕铁硅铝是合适做高磁密的线圈,设计到正常工作磁密500mT是了不起了,
首先得确定截面积,然后根据最大电流值,和电感量就可以求出该时刻的最高磁通密度,或者已知激励电压、起始电流(可以等于0),和导通时间,匝数,可以直接求出最高磁密。
如果核算下来磁密太高,则增加线圈匝数或者增加磁芯截面积,直到合适为止。
电流不连续状态计算公式:最高磁通密度=U*Ton/(Np*Ae)
电流连续状态计算公式:最高磁通密度=Lp*IL/(Np*Ae)
注意公式的量纲单位,如果用安倍、微亨、微秒、毫米平方,则求得的是特斯拉。

网友B:
铁硅铝磁导率太低了,建议采用铁氧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硅铝磁导率太低了,建议采用铁氧体。

我X,你重现江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X,你重现江湖了???!!!

呵呵,回来的感觉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千高斯=1特斯拉。你真敢用,哪怕铁硅铝是合适做高磁密的线圈,设计到正常工作磁密500mT是了不起了,
首先 ...

谢谢!看了您的公式之后发现是我计算公式代错了

网友D:
频率低,用铁硅铝并没有优点。

网友E:
我晕,当年隔壁论坛从这个论坛带有了很多人,韦林大侠N年前(6年?)建立了个论坛,也带走了部分人,现在大侠重出江湖,又来21带人了

网友D:
不。这边已经没人可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晕,当年隔壁论坛从这个论坛带有了很多人,韦林大侠N年前(6年?)建立了个论坛,也带走了部分人,现在大 ...

楼上的兄弟有点针对我了!!
首先我从未开过论坛,N年前也是大蚂蚁开个论坛我去帮忙而已;
其次我从没有来二姨家拉过人,此类话语还是少说的好,避免产生不好的影响。
顺便感谢一下这位兄弟,俺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二姨家有很长时间了,兄弟你还这么挂念着,实在是让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