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手求助方案,输入DC75-145V,输出DC60V ±1%,功率30W

楼主(2019-07-10):
主要刚接触做电源,原因是一电路板需要装在轨道交通部件上,板子外不提供小电源,需要自己做一个板上的电源转换,这几天逛论坛看了不少资料有点懵,主要是没信心,时间上也来不及。所以来论坛上求助,主要是该选用哪种结构,主控芯片能不能推荐几种(TI上找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懵逼),好明确方向,先谢谢各位大神,字有点多

楼主:
外部电源应该是蓄电池供电,电压会有大的波动

网友: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mornsun.cn/

有AC转DC,也有DC转DC

从0.5瓦到1000瓦都有

楼主(点评):
不是不想买,兄弟,一个是成本问题,另外一个还是我自己想做一下,提升一下自己,抱歉。我看了下我要这个这个规格貌似不带隔离?

网友:
我是叫你抄袭(  copy )他的方案啊!!!
不是叫你买他的产品啊  !!!!

楼主(点评):
抱歉,哈哈哈哈,,,,我看了一下也看不到他是怎么做的,他就是封装好的一个块,结构图都没有

网友A:
用反激电路就可以了,你不是上来TI吗,官网上就有方案选择软件,自己输入你的参数要求选一个就是了。
PI、ST、IFX都有。

楼主(点评):
多谢提醒,原来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哈哈哈;在上面找了几个,先搭出来试试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学习要认真,态度要端正。精神要集中,观察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反激电路就可以了,你不是上来TI吗,官网上就有方案选择软件,自己输入你的参数要求选一个就是了。
PI、S ...

伟哥 ,早晨

网友A:
啥情况?楼上是哪位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