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C2541之spi从模式的中断接收

楼主(2019-07-10):
一、简介
本文介绍CC2541的spi作为从模式、且中断接收时,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附上裸机代码和协议栈代码(非DMA)。

二、实验平台
主机:            3221
从机:            CC2541
通讯方式:    SPI
波特率:        1M
协议栈版本: 1.3.2
编译软件:     IAR8.20.2

楼主:
注意事项

1、2541裸机:
3221需要在每个字节发送后延时10us,2541的SPI通信数据才能正常,否则丢数据。

2、2541上协议栈:
1)在SimpleBLEPeripheral的应用层初始化中注释掉:
HCI_EXT_ClkDivOnHaltCmd( HCI_EXT_ENABLE_CLK_DIVIDE_ON_HALT );
PS:这条语句会让空闲的CPU自动进入低频以此降低功耗,注释掉代表不自动切换频率。

2)在SimpleBLEPeripheral的应用层初始化中添加:
HCI_EXT_HaltDuringRfCmd(HCI_EXT_HALT_DURING_RF_DISABLE);
PS:这条语句会让RF期间停止MCU,默认是ENABLE的。

3)协议栈的临界区、广播、蓝牙连接,都会影响2541的SPI中断接收。
所以,UART或SPI应尽量使用DMA方式进行接收。

楼主:
SPI代码例程
代码都是我自己写的,请忽略一些测试、协议相关的代码,自行修改。

1、SPI裸机代码
/**************************************************************************************************
  Filename:     main.c
  Description:  裸机下的SPI从机代码
  Date:         2015-06-17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include <ioCC2540.h>
#include <string.h>

//******************************************************************************
//                      MACROS
//******************************************************************************
//引脚 usart1 spi —— alt.2
#define SPI_CS                          P1_4
#define SPI_CLK                         P1_5
#define SPI_MOSI                        P1_6
#define SPI_MISO                        P1_7

//寄存器
#define UxCSR                           U1CSR
#define UxUCR                           U1UCR
#define UxDBUF                          U1DBUF
#define UxBAUD                          U1BAUD
#define UxGCR                           U1GCR

#define PxSEL                           P1SEL
#define HAL_UART_PERCFG_BIT             0x02         // USART1 on P1, Alt-2; so set this bit.
#define HAL_UART_PRIPO                  0x40         // USART1 priority over UART0.
#define HAL_UART_Px_SEL_S               0xF0         // Peripheral I/O Select for Slave: SO/SI/CLK/CSn.
#define HAL_UART_Px_SEL_M               0xE0         // Peripheral I/O Select for Master: MI/MO/CLK.

// UxCSR - USART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define CSR_MODE                        0x80
#define CSR_RE                          0x40
#define CSR_SLAVE                       0x20
#define CSR_FE                          0x10
#define CSR_ERR                         0x08
#define CSR_RX_BYTE                     0x04
#define CSR_TX_BYTE                     0x02
#define CSR_ACTIVE                      0x01

// UxUCR - USART UART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UCR_FLUSH                       0x80
#define UCR_FLOW                        0x40
#define UCR_D9                          0x20
#define UCR_BIT9                        0x10
#define UCR_PARITY                      0x08
#define UCR_SPB                         0x04
#define UCR_STOP                        0x02
#define UCR_START                       0x01

//其他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楼主:
//******************************************************************************
//name:         test
//introduce:    测试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uint8 tx_buf[256] = {0};
uint8 rx_buf[256] = {0};
uint8 tx_index = 0;
uint8 rx_index = 0;

void test_init(void)
{
  uint16 i = 0;

  for(i = 0; i < 256; i++)
  {
    tx_buf[i] = i;
  }

}
void test(void)
{
  UTX1IF = 0;
  if(UxCSR & CSR_RX_BYTE){            //receive a byte
    rx_buf[rx_index++] = UxDBUF;
    UxDBUF = tx_buf[tx_index++];
  }
}

楼主:
//****************************************************************************
//名    称: SPI_Init()
//功    能: 无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PI_Init(void)
{
  volatile uint8 receive = 0;

  PERCFG |= HAL_UART_PERCFG_BIT;        // Set UART1 I/O to Alt. 2 location on P1.

  PxSEL |= HAL_UART_Px_SEL_S;           // SPI-Slave peripheral select.
  UxCSR = CSR_SLAVE;                    // Mode is SPI-Slave Mode.

  UxUCR = UCR_FLUSH;                    // Flush it.

  UxGCR |= (1 << 5);                    // Set bit order to MSB.
  //UxGCR &= ~(1 << 6);                    // CPHA
  UxGCR |= (1 << 6);                    // CPHA

  UxGCR |= (1 << 7);                    // CPOL

  TCON &= ~(1 << 7);                    //清空usart1接收中断标志位
  IEN0 |= (1 << 3);                     //使能usart1接收中断

  IP0 &= ~(1 << 3);                     //设置spi的中断组为等级2
  IP1 |= (1 << 3);

  UxCSR |= CSR_RE;                      //使能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CEIVING);       //将0xF4写入发送寄存器中待发送
  UxDBUF = tx_buf[tx_index++];
  receive = UxDBUF;                     //读寄存器,防止里面有残留数据

  //测试!!!!!!!
  test_init();
}

楼主:
//****************************************************************************
//程序入口函数
//****************************************************************************
void main(void)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EA = 1;
    SPI_Init();                                //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

楼主:
//******************************************************************************
//name:         SPI_Rx_ISR
//introduce:    SPI接收中断函数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pragma vector = URX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PI_Rx_ISR(void)
{
     test();
}

楼主:
2、SPI协议栈代码
1)spi.c
/**************************************************************************************************
  Filename:     spi.c
  Description:  spi slave driver
  Date:         2015-06-17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
//                      INCLUDES
//******************************************************************************
#include <ioCC2541.h>
#include "spi.h"
#include "OSAL.h"
#include "hal_mcu.h"
#include <string.h>
//******************************************************************************
//                      MACROS
//******************************************************************************
//引脚 usart1 spi —— alt.2
#define SPI_CS                          P1_4
#define SPI_CLK                         P1_5
#define SPI_MOSI                        P1_6
#define SPI_MISO                        P1_7

//寄存器
#define UxCSR                           U1CSR
#define UxUCR                           U1UCR
#define UxDBUF                          U1DBUF
#define UxBAUD                          U1BAUD
#define UxGCR                           U1GCR

#define PxSEL                           P1SEL
#define HAL_UART_PERCFG_BIT             0x02         // USART1 on P1, Alt-2; so set this bit.
#define HAL_UART_PRIPO                  0x40         // USART1 priority over UART0.
#define HAL_UART_Px_SEL_S               0xF0         // Peripheral I/O Select for Slave: SO/SI/CLK/CSn.
#define HAL_UART_Px_SEL_M               0xE0         // Peripheral I/O Select for Master: MI/MO/CLK.

// UxCSR - USART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define CSR_MODE                        0x80
#define CSR_RE                          0x40
#define CSR_SLAVE                       0x20
#define CSR_FE                          0x10
#define CSR_ERR                         0x08
#define CSR_RX_BYTE                     0x04
#define CSR_TX_BYTE                     0x02
#define CSR_ACTIVE                      0x01

// UxUCR - USART UART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UCR_FLUSH                       0x80
#define UCR_FLOW                        0x40
#define UCR_D9                          0x20
#define UCR_BIT9                        0x10
#define UCR_PARITY                      0x08
#define UCR_SPB                         0x04
#define UCR_STOP                        0x02
#define UCR_START                       0x01

//其他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协议相关
#define SPI_MAX_PACKET_LEN              39
#define SPI_MAX_DATA_LEN                35

#define SPI_SOF                         0x7E  // Start-of-frame delimiter for SPI transport.
#define SPI_EOF                         0x7F  // End-of-frame delimiter for SPI transport.

#define Head_CTRL                       1
#define Head_COMMAND                    0
#define Head(x)                         ((p_spi_protocol_data->Head >> x) & 0x01)

#define COMMAND_RF                      1
#define COMMAND_BLE                     0

#define SPI_LEN_INCR(LEN) st (  \
  if (++(LEN) >= (SPI_MAX_DATA_LEN - 1)) \
  { \
    (LEN) = 0; \
  } \
)

#define DATA_RESET();                   {spiRxSte = spiRxSteSOF;       spiRxIndex = 0;}
//******************************************************************************
//                      GLOBAL VARIABLES
//******************************************************************************
//
typedef enum{
RESPONSE_RECEIVING = 0xF4,             //正在接收
RESPONSE_RECEIVED = 0xF6,               //接收完毕
RESPONSE_RESEND = 0xF7                  //请求重发
}SPI_RESPONSE_BYTE;

//
typedef enum{
SPI_MALLOC_DATA_RIGHT,
SPI_MALLOC_DATA_ERROR,
}SPI_MALLOC_DATA_STATUS;

//协议包
typedef enum{
  spiRxSteSOF,
  spiRxSteLen,
  spiRxSteData
} spiRxSte_t;

//SPI接收状态
typedef enum{
  SPI_RxStatus_Receiving,
  SPI_RxStatus_Received,
  SPI_RxStatus_Right,
  SPI_RxStatus_Error
} SPI_RXSTATUS;

//协议中的核心数据
typedef struct{
  uint8 Length;
  uint8 Head;
  uint8 Sequence;
  uint8 Binary[32];
}SPI_PROTOCOL_DATA;

SPI_PROTOCOL_DATA       *p_spi_protocol_data;

//接收数据要的全局变量
spiRxSte_t spiRxSte = spiRxSteSOF;
uint16 spiRxFcs = 0;                    //校验和
uint8 spiRxIndex = 0;                   //指向接收核心数据缓冲区的第几位
uint8 spi_rx[SPI_MAX_PACKET_LEN] = {0};   //接收缓冲区
SPI_RXSTATUS spi_rx_status = SPI_RxStatus_Receiving;
static volatile uint8 check_time = 0;   //用于计数主机发送F4的次数,如果过多就超时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SPI_Response_Byte(SPI_RESPONSE_BYTE tx);
static SPI_MALLOC_DATA_STATUS SPI_Malloc_DATA(void);
static uint8 SPI_Packet_Receive(void);
static SPI_RXSTATUS SPI_Rx_Resolution(void);
static SPI_RXSTATUS SPI_Status_Judge(uint8 status);
static void SPI_Status_Deal(SPI_RXSTATUS status);

楼主:
//******************************************************************************
//name:         test
//introduce:    测试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
volatile uint8 tx_buf[256] = {0};
volatile uint8 rx_buf[256] = {0};
volatile uint8 tx_index = 0;
volatile uint8 rx_index = 0;
*/
uint8 tx_buf[256] = {0};
uint8 rx_buf[256] = {0};
uint8 tx_index = 0;
uint8 rx_index = 0;

void test_init(void)
{
  uint16 i = 0;

  for(i = 0; i < 256; i++)
  {
    tx_buf[i] = i;
  }

}
void test(void)
{
  volatile uint8 aa = 0;

  rx_buf[rx_index] = UxDBUF;
  UxDBUF = tx_buf[tx_index];

  if(rx_buf[rx_index] == tx_buf[rx_index]){
    rx_index++;
    tx_index++;
  }
  else{
    aa =0x38;
  }
}

楼主:
//******************************************************************************
//name:         SPI_Init
//introduce:    SPI初始化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PI_Init(void)
{
  volatile uint8 receive = 0;

  PERCFG |= HAL_UART_PERCFG_BIT;        // Set UART1 I/O to Alt. 2 location on P1.

  PxSEL |= HAL_UART_Px_SEL_S;           // SPI-Slave peripheral select.
  UxCSR = CSR_SLAVE;                    // Mode is SPI-Slave Mode.

  UxUCR = UCR_FLUSH;                    // Flush it.

  UxGCR |= (1 << 5);                    // Set bit order to MSB.
  //UxGCR &= ~(1 << 6);                    // CPHA
  UxGCR |= (1 << 6);                    // CPHA

  UxGCR |= (1 << 7);                    // CPOL

  TCON &= ~(1 << 7);                    //清空usart1接收中断标志位
  IEN0 |= (1 << 3);                     //使能usart1接收中断

  IP0 |= (1 << 3);                     //设置spi的中断组为等级3
  //IP0 &= ~(1 << 3);                     //设置spi的中断组为等级2
  IP1 |= (1 << 3);

  UxCSR |= CSR_RE;                      //使能

  receive = UxDBUF;                     //读寄存器,防止里面有残留数据
  //UxDBUF = tx_buf[tx_index++];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CEIVING);       //将0xF4写入发送寄存器中待发送

  SPI_Malloc_DATA();                    //分配内存

  //测试!!!!!!!
  //test_init();
}

楼主:
//******************************************************************************
//name:         SPI_Response_Byte
//introduce:    SPI从机应答函数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PI_Response_Byte(SPI_RESPONSE_BYTE tx)
{
  UxDBUF = tx;                          //写到寄存器里
}

楼主:
//******************************************************************************
//name:         SPI_Malloc_DATA
//introduce:    给通信协议中的核心数据开辟一个缓冲区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static SPI_MALLOC_DATA_STATUS SPI_Malloc_DATA(void)
{
  //分配内存
  p_spi_protocol_data = osal_mem_alloc(sizeof(SPI_PROTOCOL_DATA));         //申请缓冲区buffer

  //判断是否分配成功
  if(p_spi_protocol_data){

      //内存分配成功,缓冲区置0
      osal_memset(p_spi_protocol_data, 0, sizeof(SPI_PROTOCOL_DATA));

      return SPI_MALLOC_DATA_RIGHT;
  }else{

      //内存分配失败,返回错误信息
      return SPI_MALLOC_DATA_ERROR;
  }
}

楼主:
//******************************************************************************
//name:         SPI_Poll
//introduce:    扫描SPI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void SPI_Poll(void)
{
  switch(spi_rx_status)
  {
    case SPI_RxStatus_Received:

      spi_rx_status = SPI_Rx_Resolution();

      break;

    default:
      //spi_rx_status = SPI_RxStatus_Receiving;
      break;
  }
}

楼主:
//******************************************************************************
//name:         SPI_Rx_Resolution
//introduce:    解析接收到的SPI数据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static SPI_RXSTATUS SPI_Rx_Resolution(void)
{
  uint8 length = spi_rx[0];
  uint8 xox_h = spi_rx[length + 1];
  uint8 xox_l = spi_rx[length + 2];
  uint16 xox = 0;
  uint8 eof = spi_rx[length + 3];

  //清除缓冲区
  osal_memset(p_spi_protocol_data, 0, sizeof(SPI_PROTOCOL_DATA));

  //拷贝接收缓冲区
  osal_memcpy(p_spi_protocol_data, spi_rx, (length + 3));

  //计算校验和
  for(uint8 i = 0; i < (length + 1); i++){

    //length
    if(i == 0){
      xox = p_spi_protocol_data->Length;
    }

    //head
    else if(i == 1){
      xox ^= p_spi_protocol_data->Head;
    }

    //sequence
    else if(i == 2){
      xox ^= p_spi_protocol_data->Sequence;
    }

    //binary
    else{
      xox ^= p_spi_protocol_data->Binary[i - 3];
    }
  }

  //比较校验和
  if((((uint8)(xox >> 8) & 0xff) != xox_h) || ((uint8)(xox & 0xff) != xox_l)){   //校验和出错
    return SPI_RxStatus_Error;
  }

  //比较EOF
  if(eof == SPI_EOF){

      //处理数据
      if(Head(7) == Head_CTRL){      //CTRL
        switch((p_spi_protocol_data->Head) & 0x7F)  //内部指令
        {
          case 0x00:break;
          case 0x01:break;
          case 0x02:break;
          case 0x03:break;
          case 0x04: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COMMAND
         switch((p_spi_protocol_data->Head) & (1 << 5))
         {
            case COMMAND_BLE:
              break;

            case COMMAND_RF: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SPI_RxStatus_Right;
  }
  else{
    return SPI_RxStatus_Error;
  }

}

楼主:
//******************************************************************************
//name:         SPI_Packet_Receive
//introduce:    SPI数据包接收
//parameter:    none
//return:       0:接收正常,1数据全部接收完毕,2数据出错,3扫描超时
//******************************************************************************
static uint8 SPI_Packet_Receive(void)
{
    uint8 ch = UxDBUF;          //接收数据

    switch (spiRxSte)
    {
      //包头
      case spiRxSteSOF:                                 //包头
        DATA_RESET();

        if (ch == SPI_SOF){
          spiRxSte = spiRxSteLen;                       //包头正常,指向长度段
          check_time = 0;
        }
        else if (ch == 0xF5){                           //超时处理
          if(check_time++ > 200){
            check_time = 0;
            return 3;
          }
        }
        else{
          return 2;                                     //包头接收出错
        }

        break;

      //数据长度
      case spiRxSteLen:                                 //数据长度
        if((ch >= 3) && (ch <= 34)){
          spi_rx[spiRxIndex++] = ch;                    //保存数据长度
          spiRxSte = spiRxSteData;                      //指向数据接收
        }
        else{
          DATA_RESET();
          return 2;                                     //包头接收出错
        }

        break;

      //其他数据
      case spiRxSteData:
        spi_rx[spiRxIndex] = ch;                        //保存数据

        if(spiRxIndex++ == (spi_rx[0] + 3)){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
          DATA_RESET();

          return 1;                                     //接收完毕
        }

        break;

      default:
        DATA_RESET();

        return 2;                      //数据出错

        break;

  }

  return 0;             //正常
}

楼主:
//******************************************************************************
//name:         SPI_Status_Judge
//introduce:    状态判断
//parameter:    status:当前状态
//return:       0:接收正常,1数据全部接收完毕,2数据出错
//******************************************************************************
static SPI_RXSTATUS SPI_Status_Judge(uint8 status)
{
  switch(status)
  {
    //正在接收
    case 0:
      return SPI_RxStatus_Receiving;

    //接收完毕
    case 1:
      return SPI_RxStatus_Received;

    //接收出错
    case 2:
      return SPI_RxStatus_Error;

    //扫描超时出错
    case 3:
      return SPI_RxStatus_Error;

    default:
      return SPI_RxStatus_Error;
  }
}

楼主:
//******************************************************************************
//name:         SPI_Status_Deal
//introduce:    状态处理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PI_Status_Deal(SPI_RXSTATUS status)
{
  switch(status)
  {
    //正在接收
    case SPI_RxStatus_Receiving: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CEIVING);

      break;

    //接收完毕
    case SPI_RxStatus_Received: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CEIVING);

      break;

    //接收出错
    case SPI_RxStatus_Error:

      spi_rx_status = SPI_RxStatus_Receiving;      //下次状态改回接收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SEND);

      break;

    default:break;
  }
}

楼主:
//******************************************************************************
//name:         SPI_Rx_ISR
//introduce:    SPI接收中断函数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pragma vector = URX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PI_Rx_ISR(void)
{
  uint8 status = 0;

  HAL_ENTER_ISR();

  if(UxCSR & CSR_RX_BYTE){          //receive a byte

     //test();

    switch(spi_rx_status)
    {
        case SPI_RxStatus_Receiving:

          status = SPI_Packet_Receive();                //接收数据

          spi_rx_status = SPI_Status_Judge(status);     //判断状态

          SPI_Status_Deal(spi_rx_status);               //处理数据

          break;

        case SPI_RxStatus_Received: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CEIVING);        //在接收完毕的状态,一直回0xF4。等待轮询改变状态

          break;

        case SPI_RxStatus_Right:

          spi_rx_status = SPI_RxStatus_Receiving;      //下次状态改回接收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CEIVED);

          break;

        case SPI_RxStatus_Error:

          spi_rx_status = SPI_RxStatus_Receiving;      //下次状态改回接收

          SPI_Response_Byte(RESPONSE_RESEND);

          break;

        default:
          break;
    }
  }

  HAL_EXIT_ISR();
}

楼主:
2)spi.h
#ifndef _SPI_H_
#define _SPI_H_

void SPI_Init(void);
void SPI_Poll(void);

#endif

楼主:
3)修改Hal_ProcessPoll
void Hal_ProcessPoll ()
{
  SPI_Poll();

  /* UART Poll */
#if (defined HAL_UART) && (HAL_UART == TRUE)
  HalUARTPoll();
#endif

  /* HID poll */
#if (defined HAL_HID) && (HAL_HID == TRUE)
  usbHidProcessEvents();
#endif

#if defined( POWER_SAVING )
  /* Allow sleep before the next OSAL event loop */
  ALLOW_SLEEP_MODE();
#endif
}

在主轮询中加入SPI的poll轮询函数。

楼主:
4)修改SimpleBLEPeripheral_Init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Init( uint8 task_id )
{
  simpleBLEPeripheral_TaskID = task_id;

  HCI_EXT_HaltDuringRfCmd(HCI_EXT_HALT_DURING_RF_DISABLE);//在RF期间不关闭mcu

  SPI_Init();//spi初始化
  ……
  //HCI_EXT_ClkDivOnHaltCmd( HCI_EXT_ENABLE_CLK_DIVIDE_ON_HALT );//注释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