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前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9-07-10):
现代网络分析仪已广泛在研发,生产中大量使用,网络分析仪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各种不同部件,材料,电路,设备和系统。无论是在研发阶段为了优化模拟电路的设计,还是为了调试检测电子元器件,矢量网络分析仪都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测量仪器。
矢网是射频微波毫米波电路系统测试的核心仪器,保证其测试的稳定性或者说是可重复性十分重要,频漂、温漂、校准方法和设备连接都可能引发测试稳定性问题,保障仪器可重复性测试,工程师应该注意以下的事情:
1. 频漂
矢网仪频率准确性取决于内部晶振的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如果有更高的测试要求可以提供更稳定和准确的外部频率源连接到失网参考频率源输入接口。
2. 温漂
热胀冷缩会导致矢网内部器件、校准件、待测件、连接器等电参数的变化,为了降低温漂的影响,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在测试或校准前将仪器打开超过半小时;
在校准前一个小时打开校准件盒子,把校准件从保护泡沫中拿出来,保证校准件温度的稳定性,并避免在校准过程中对校准件不必要的碰触;
保证周围环境温度与校准件温度相似,并控制环境温度在25摄氏度上下不超过5度(校准件一般的温度应用范围)。
3. 正确的校准方法
确定好测试参考端面;
插入额外的附件(转接器、线缆或衰减器)后,要使用portextensions技术把多余电长度和延迟补偿掉;
检查、清洁并计量接头。
4. 设备连接
检查和清洁测试中所有的连接器;
使用合适的连接技术,使用力矩扳手不要把力矩扳手扳到超过90度;
测试过程中尽量避免线缆的移动。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