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CUBE 生成的STM32F103C8T6的代码 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9-07-10):
求助 使用CUBE 生成的STM32F103C8T6的代码 串口不能正常工作板子上是RS485接了STM32F103C8T6的串口1

同一块PCB 使用标准库的代码写的程序,能正常的工作。485收发正常
然后用CUBE生成的HAL库的代码。

循环执行如下代码

Delay_MS(10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1,"11",2,0XFFFF);
Delay_MS(1000);

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HEX码全部都是00

使用CUBE初始化串口3,结果也一样。串口工具上收到是00 00

使用CUBE的代码,我将串口1的TX 与RX短接,每次只发一个字节,自收自发。在IAR的debug模式下,可以看到发出去的字节,确实收到了。但接到电脑上就又不对了,本来怀疑是我外部其他设备的问题,但是使用标准库的代码却又能正常通信。

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能有大神指教一二

cube配置截图

cube配置截图

串口工具截图

串口工具截图

我的cube文件

网友A:
参考上面这个贴里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8038-1-1.html

真的万分感谢,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卡了我好多天了。一直找不出问题在哪
在 RCC 这里把RCC 选箭头所示的配置问题就解决了  之前一直是BYPASS的那个

网友A:
哈哈,那说明你的RCC一直没工作。

网友A:
解决就好,那个贴介绍的流程,第一步就是配置RCC。看来给你推荐对了。

网友B:
没有写进去?

网友C:
看来还是配置问题啊

网友D: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