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C2541之notify

楼主(2019-07-10):
一、简介

本文以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为例,介绍如何使用notify通知的两种方式。

二、实验平台

协议栈版本:BLE-CC254x-1.4.0

编译软件: IAR 8.20.2

硬件平台: Smart RF开发板(主芯片CC2541)

手机型号: 小米4S

安卓版本:安卓5.1

安卓app:TruthBlue2_1

楼主:
基础知识

1、简介notify通知的两种方式

答:

1)GATT_Notification

在从机代码中使用,由从机主动通知,且不需要主机发出请求和回应。

2)GATTServApp_ProcessCharCfg

在从机代码中使用,需要主机发送一次“通知请求”给从机,从机收到“通知请求”才发送通知。

实际上这个函数里依然会调用GATT_Notification这个函数。

楼主:
2、什么是CCC?

答:

Client Characteristic Configuration,俗称CCC。

notify属性的特征值,会多读、写属性的特征值多一个CCC。

从机要想使用notify函数时能正常发送出数据,就必须保证CCC是被打开的。

楼主:
3、CCC如何打开?

答:notify开关可由主机端或者从机端打开,但应尽量保证由主机来打开比较合适,毕竟它是“主机”,“主机“就该有主动权。

1)主机端打开(推荐)

先获取到CCC的特征值句柄,然后利用CCC的特征值句柄往CCC的特征值中写入0x0001。

参考本博客博文《CC2541之主机端获取notify数据》。

2)从机端打开(不推荐)

[cpp] view plain copy
GATTServApp_WriteCharCfg(connHandle, simpleProfileChar4Config, 0x0001);
注,如果上面的0x0001改为0x0000,则为关闭notify开关。

楼主:
4、如何获取CCC的句柄?

答:先获取到这个CCC所属的特征值的特征值句柄,然后将该特征值句柄+1。

例如,想要获取到char6的CCC的句柄,我就必须先获取到char6的特征值句柄(参考本博客博文《CC2541之发现服务与特征值》),比如获取到的值是0x0035,则CCC的特征值句柄就是0x0036。之所以加1,是因为char6的CCC所在属性表的位置,正好在char6的特征值后面。

楼主:
5、是否可以直接在主机代码中使用0x0036当做char6的CCC句柄?

答:可以,但是不推荐。

由于句柄是osal自动分配的,代码编译好之后,特征值句柄是固定的。但是一旦你在char6之前添加了一个特征值,那么char6的CCC句柄也会往后推算,这时候你的0x0036显然就没用了。

因此强烈推荐下文中使用的方法,自动获取句柄,详情自己看代码。

楼主:
GATTServApp_ProcessCharCfg的使用范例

注:TI提供的SimpleBLEPeripheral项目中,在周期事件里每隔5S即读取char3值一次,并把char3的值通知出去,此时用的就是GATTServApp_ProcessCharCfg方式。

1、周期事件中不停地设置char4的值

static void performPeriodicTask( void )
{
  uint8 valueToCopy;
  uint8 stat;

  stat =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3, &valueToCopy);

  if( stat == SUCCESS )
  {
    /*
     * Call to set that value of the fourth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file. Note
     * that if notifications of the fourth characteristic have been enabled by
     * a GATT client device, then a notification will be sent every time this
     * function is called.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4, sizeof(uint8), &valueToCopy);
  }
}

楼主:
2、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中通知char4的值
    case SIMPLEPROFILE_CHAR4:
      if ( len == sizeof ( uint8 ) )
      {
        simpleProfileChar4 = *((uint8*)value);

        // See if Notification has been enabled
        GATTServApp_ProcessCharCfg( simpleProfileChar4Config, &simpleProfileChar4, FALSE,
                                    simpleProfileAttrTbl, GATT_NUM_ATTRS( simpleProfileAttrTbl ),
                                    INVALID_TASK_ID );
      }
      else
      {
        ret = bleInvalidRange;
      }
      break;

楼主:
3、实验结果

char4不停地通知着char3的值0x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