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16 单片机 write flash 按照行写 重启后MCU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7-10):
PIC 16 18346 单片机 write flash  按照行写 重启后MCU不能正常工作,求助大神:

按照行(一行32个字)擦写后,重启后MCU不能正常起来,有引起反复重启 以及 电流从200MA下降至89MA两种

网友A:
帮顶,大神们快来

网友B:
用工具把整个flash读出来, 然后研究你刚刚操作的那段flash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你期望的,
如果不是期望的就是错的咯, 看看错在哪里, 是地址错了,还是内容有误.
不难找到原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具把整个flash读出来, 然后研究你刚刚操作的那段flash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你期望的,
如果不是期望的就 ...

直接从菜单  window--->PIC memory views-->program memory看?

网友B:
不完全是的..
先连上你的 烧录工具, 然后read一下,

最后才是在program memory里面看你操作的地址及对应内容..

细心一点, 很容易找到问题的..加油!

能读整个flash,如有神助,问题解决了,谢谢 还有个地方有问题: 编译提示:Program space used 1AA8h ( 6824) of 4000h words ( 41.7%) 但烧录的时候信息: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20df 这0x1aa8--->0x20df之间还有好大一段空白的地方, 这个0x20df能否被更改

网友B:
@yhy08090
编译提示的占用space,是指生成的代码, 如果一句连一句, 实打实的需要1AA8H这么多条.
但是,实际上, 编译器将这些放到整个ROM区域, 可能不是连续.
我猜你这里想"空白利用"的意思, 或者说, 你是想在ROM拿一段区域出来自行擦写,自行存放数据用..
你可以 在项目属性里面指定 你想要的ROM区域..如下图所示:
看一下注释说明, 应该很清楚用法的哈..

网友C:
看一下flash区域,别写道寄存器地址去了

是写到代码空间去了

网友D:
楼主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 这种问题我很好奇

楼主:
@CoolSilicon
请教pic里面的32位变量正确的定义和使用方式:
unsigned long int len;
unsigned int lenh, lenl;
lenh = 0x9988;
lenl = 0x7766;
//以上打印出来正确
len = (lenh <<16)|lenl;
lenh = (len & 0xffff0000) >> 16;
lenl = len&0x0000ffff;
//打印出来lenh  lenl分别是0000 FFE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 这种问题我很好奇

擦写地址指向到代码空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olSilicon
请教pic里面的32位变量正确的定义和使用方式:
unsigned long int len;

你这个是PIC16, 8位机, 默认的long好像是24位的, 你需要改一下编译器的设置,改到更长才可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