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报这样的错是啥回事

楼主(2019-07-10):
在 h文件中定义了
#define IIC_SDA_OUT()     SDA_PORT->MODER |= 0X4000 //Output
#define IIC_SDA_IN()                SDA_PORT->MODER &=0XFFFF3FFF //Input
C文件已经包含了h文件,
只要是有这两个语句的地方就报错。.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MODER"

这是咋回事。哪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find in files —— MODER

网友B:
是不是 MODER 未定义

网友C:
SDA_PORT不包含MODER成员

网友D:
MODER没有定义。
你确定这个特殊功能寄存器或者是IO控制寄存器名称准确?
这个不就是IO转换输出输入状态的控制命令,且为寄存器操作命令,你必须瞄准单片机编译系统认可的寄存器名,才可以这样使用,如果核对手册,这个寄存器名是对的,则只能说明你该芯片的基本头文件没有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