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电位器程序

楼主(2019-07-10):
(无正文)

网友A:
〓◆ 数字电位器应用指南 273页 7.7M ◆〓

网友B:
楼主是什么数字电位器,一般芯片手册上都是有控制时序的,根据时序来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数字电位器本身就有2种,一种是用于音量控制的,其步进是指数类型的,另一类是电平控制的,其步进就是线性变化,你只需要找个线性类型的数字电位器芯片,然后按照手册指令,直接用数字进行线性控制就成。

楼主:
用的是AD5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