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大侠知道归一化值怎么处理吗 ?

楼主(2019-07-10):
已经测量值T与满量程M,如何求归一化值?谢谢!

网友A:
归一化方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数变为(0,1)之间的小数

网友A:
T/M 就是你的归一化测量值。

网友A:
也就是满量程为1,你测量值是多少,这个就是归一化,就是占据满量程的百分比。

网友B:
# Example Data
x = sample(-100:100, 50)

#Normalized Data
normalized = (x-min(x))/(max(x)-min(x))

# Histogram of example data and normalized data
par(mfrow=c(1,2))
hist(x,          breaks=10, xlab="Data",            col="lightblue", main="")
hist(normalized, breaks=10, xlab="Normalized Data", col="lightblue", main="")

网友A:
楼上这个是标准公式。如果你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满量程,那么就是我说的那个。
如果最小值不是0,最大值不是满量程,那就要代入公式算了。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归一化值啊

网友D:
是一种软件算法吗

网友E:
实际使用搞归一化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