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大虾,归一化值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10):
已经测量值T与满量程M,如何求归一化值?谢谢!

网友A:
Normalize
mathematics
multiply (a series, function or item of data) by a factor that makes the norm or some associated quantity such as an integral equal to a desired value (usually 1).
"both sets of data have been normalized such that the lowest value is equal to 1"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是归一化值

网友C:
在IEC60870-5-101、103、104中,指出遥测值上送支持三种标准:归一化、标度化、短浮点数。其中归一化的处理比较繁琐,尤其是将真实值与归一化值做相互转换的时候,假如按照规约的处理方式会变得十分麻烦,这儿给出一个极其简单的转换公式,以供大家参考:

f(归一) = f(真实) * 32767 /  满码值   —————————–公式1

f(真实) = f(归一) * 满码值 / 32767    —————————–公式2

注:在对负数做归一化处理时,有将32767变为32768来处理的情况。

其中,满码值是通信双方约定的一个值,这个值一般是真实值的上限,也就是说真实的值应该小于该值。假如真实值大于满码值,将会发生溢出的情况。但满码值不宜取的过大。因为在归一化转换和还原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数值的误差情况,具体误差跟满码值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自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