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3 内部温度传感器受影响

楼主(2019-07-10):
最近试了一下ADC采集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功能;

在电机驱动板上面直接做了一下这个功能;
静态的时候读到MCU内部温度大概20多度-30多度;

有点诡异的是,我在没有PWM输出给驱动板,拿手轻轻的,很慢很慢的速度转了一下电机,然后温度曲线就变成下面图的绿色波形了,中间一堆脉冲就是我转电机轴,停下来之后,温度还和原来的不一样,差别大概有5摄氏度;
不知道为啥,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遇到过这个问题;
(纯粹用手转了一下电机轴而已,就影响温度采集了,好神奇。)

楼主:
我把编码器拔掉貌似就没有影响了;

网友A:
哈哈,那还能正常用吗

PA6 PA7做编码器接口就会影响到 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B:
看来是有干扰了啊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D:
那如何解决这种影响呢

网友E:
能通过布线来解决问题吗

楼主(2019-08-19):
PA6 PA7做编码器接口就会影响到 内部温度传感器。   需要注意PA6 PA7耐压是3.3V的不能接5V的输入,不然会影响内部模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