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linux设备树的地址问题

楼主(2019-07-10):
pci2: pcie@ffe0a000 {
      cell-index = <2>;
      compatible = "fsl,mpc8548-pcie";
      device_type = "pci";
      #interrupt-cells = <1>;
      #size-cells = <2>;//表示几个cell,表示长度
      #address-cells = <3>;//表示几个cell,表示地址
      reg = <0xffe0a000 0x1000>;
      bus-range = <0 255>;
      ranges = <0x2000000 0x0 0xc0000000 0xc0000000 0x0 0x20000000 0x1000000 0x0 0x0 0xffc20000 0x0 0x10000>;
      clock-frequency = <33333333>;
      interrupt-parent = <&mpic>;
      interrupts = <27 2>;
      interrupt-map-mask = <0xf800 0x0 0x0 0x7>;
      interrupt-map = < /* IDSEL 0x0 */ 0000 0x0 0x0 0x1 &mpic 0x0 0x1 0000 0x0 0x0 0x2 &mpic 0x1 0x1 0000 0x0 0x0 0x3 &mpic 0x2 0x1 0000 0x0 0x0 0x4 &mpic 0x3 0x1 >;
      pcie@0 {
            reg = <0x0 0x0 0x0 0x0 0x0>;
            #size-cells = <2>;
            #address-cells = <3>;
            device_type = "pci";
            ranges = <0x2000000 0x0 0xc0000000 0x2000000 0x0 0xc0000000 0x0 0x20000000 0x1000000 0x0 0x0 0x1000000 0x0 0x0 0x0 0x100000>
;
现在对这个地址分配还是有点不明白  首先pci控制器地址是ffe0a000 range映射地址是pci地址c0000000映射到cpu地址c0000000  那我要访问控制器的话 地址是c0000000+ffe0a000吗?可是range映射的长度只有20000000啊?还有我想问这个设备树里的cpu地址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我要在应用层访问这个地址需要mmap吗?    求解!

网友A:
这个要去Linux的版块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去Linux的版块问。

本论坛有linux版吗?没找到啊

网友B:
嵌入式系统版块应该讨论这个的人多。

网友C:
去嵌入式系统问问。

网友D:
这个有没有搞定,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E:
启动不了吗

网友F:
PCI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