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SQ013L 是否可以查表 实现查表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9-07-10):
如题 SQ013L 似乎没有变址寻址 ,如何在rom中查找数据

网友A:
;========================================================================

init:
        CLRF        TEMP0

progarm:
        MOVLW        HIGH        Tab                                                ;表高位地址
        MOVWF        PCLATH
        MOVF        TEMP0,W                                                        ;表偏移量
        CALL        Tab
        MOVWF        TEMP1

        INCF        TEMP0,F
        MOVF        TEMP0,W
        SUBLW        D'3'
        BTFSC        STATUS,Z
        CLRF        TEMP0
        GOTO        progarm

        ;----------------------------------------------------------------

Tab:                                                                        ;查表返回值
        ADDWF        PCL,F

        RETLW        D'1'
        RETLW        D'2'
        RETLW        D'3'

;========================================================================

init:
        CLRF        TEMP0

progarm:
        MOVLW        HIGH        tab                                                ;表高位地址
        MOVWF        PCLATH
        MOVF        TEMP0,W                                                        ;表偏移量

tab:                                                                        ;查表跳转地址
        ADDWF        PCL,F

        GOTO        tab0
        GOTO        tab1
        GOTO        tab2

tab0:
        MOVLW        D'1'
        MOVWF        TEMP1
        GOTO        tab_end
tab1:
        MOVLW        D'2'
        MOVWF        TEMP1
        GOTO        tab_end
tab2:
        MOVLW        D'3'
        MOVWF        TEMP1
        GOTO        tab_end

tab_end:

        INCF        TEMP0,F
        MOVF        TEMP0,W
        SUBLW        D'3'
        BTFSC        STATUS,Z
        CLRF        TEMP0
        GOTO        proga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