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放中失调输入电压和失调输入电流的理解有些疑问

楼主:
图1是一种使用TLV2374运放的电压检测电路,Vin是输入电压有效值,Vo是输出电压峰值,不考虑滤波衰减因数等,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应该是图2所示,那么根据失调输入电压定义:当输入电压为0时,为了使运放的输出电压为0V,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那么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式中考虑输入失调电压Vos,那么应该是右边公式-Vos还是+Vos?我感觉是减,因为是运放输入端补偿电压。图3是TLV2374的25℃时最大输入补偿电压(不考虑温漂)4.5mV。
第二个问题,输入失调电流Ios差不多是两个差分输入端偏置电流误差,那么输入失调电流Ios怎么添加到输入输出电压公式里?要有电阻引入吧,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图4是输入失调电流参数
TLV2374规格书上传!

图1 电压检测电路

图1 电压检测电路

图2 公式

图2 公式

图3 输入失调电压

图3 输入失调电压

图4 输入失调电流

图4 输入失调电流

网友A(点评):
近似 Ios*R84;变压器,V2.5内阻被忽略。 你这电路设计错误。运放输入负端没有和正端一样的偏置电阻,所以还得加上一个漂移Ibias*R84; Vos 也不是1:1加在输入端,你这电路 应该近似等于 Ri/(Ri+R84)*Vos;Ri是运放输入电阻;

网友A(点评):
sorry。Ios *(R84//Ri)

网友A(点评):
你这电路,Ri 可以看作无穷大,化简计算

网友B(2019-07-10):
加减无所谓,因为Vos的极性是不可控的。

网友C:
图2公式有误。输入交流正弦波。由于R46的大小未知, 输出可能是含2.5V直流成份的脉动正弦波、也有可能是削顶的脉动直流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