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out文件转bin文件

楼主(2019-07-10):
TI, IO, ui, ccs, ST
如何使用CCS生成.bin文件

使用TI提供的mkhex4bin.exe即可在CCS下面生成所需的.bin,任何使用CCS开发的芯片平台都可以支持。

C:\ti\ccsv5\utils\tiobj2bin

具体步骤:

1、修改tiobj2bin.bat脚本

此脚本完成指定平台的hex到bin文件格式的转换。在ControlSuite的安装目录C:\ti\ccsv5\utils\tiobj2bin下。

原始文件是支持470平台的,修改为C2000,平台把hex470 改为hex2000,ofd470改为ofd2000,诸如此法。

2、添加处理命令

(1)点击“Project”->"Properties"进入设置

(2)点击“Build”->"Steps",在Post_build steps的Command里加入如下指令。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tiobj2bin"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CG_TOOL_ROOT}/bin/armofd" "${CG_TOOL_ROOT}/bin/armhex"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mkhex4bin"

另外,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生成的.bin文件过大,那么可以检查cmd文件配置,把代码begin位还有.text程序段等所有的都改到同一扇区就可以了,中间补了0主要是因为cmd文件中程序存放位置配置的问题。跨度太大,全部改到一个或者临近的几个扇区可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