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USB3.0(CYUSB3014)通信中断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07-11):
价格:5000 元
本人目前一USB3.0(CYUSB3014)产品项目,产品样机已测试完成,各项指标和功能均已验证完成,但最近发现一新问题:

USB3.0(CYUSB3014)在产品与电脑正常通信工作中,会突然传输中断,电脑系统也找不到相应USB设备,重新插拔USB线缆、重启电脑都无法恢复,必须重启产品才恢复。该现象只在USB数据通信传输中才偶然发生。

我们能提供该产品的电路图,测试板卡,以及相关配套应用和测试方案程序,如有能解决该问题或者解决该问题经验的欢迎洽谈和留言。

联系qq:345040723。

网友A:
先这样试试:
1、换另外电脑试试
2、换更好的USB数据线试试
3、用官方的评估板,运行一样的通信软件,试试
4、还是不行,那只能上USB 3.0的协议分析仪了。

初步我觉得,应该是线缆不行,或者LAYOUT不行。

楼主:
基本的象换板卡,usb,电脑等基本可以排除的因素都有排除,现象看肯LAUOUT关系不大,现在判断问题需要一些经验了

网友B:
用官方开发板跑下看看,加日志打印看看usb上有些啥错,manul dma的回调里看看pc多久会收不到数据,供电看看是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