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可以做到隔空触摸吗?

楼主(2019-07-11):
要求如题,镜片玻璃5.0mm+背光板(亚克力有机玻璃)2.3mm.

网友A:
玻璃上面有镀层吗?没有的话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上面有镀层吗?没有的话就很简单了

有水银镀层

网友A:
展会上看到过很多镜面玻璃的应用,传感电极应该不会放玻璃背面,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B:
触摸PAD  有多大呢    需要几个触摸按键     SC系列触摸专用芯片    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有1-12 按键的   附件是4个按键的规格书,可以下载看看或者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