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测过人体静电电压值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11):
好像只能用静电计测量。

网友B(点评):
我看看静电计,想把这部分功能集成到产品中。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恐怕比较困难。见下面回复。

网友A:
比较原始的静电计如上所示,和验电器的不同仅仅在于具有一个导电外壳。

比较现代的静电计如下图。导体做成互相交错的两组,其中一组可以绕轴转动但不会与另一组接触。由图中文字可知,只要测量出可动部分受到的静电力矩,就可以知道两组导体之间电压。不过,静电计灵敏度很低,也就是说,需要相当高的电压,才会产生可以检测到的力矩。通常为提高灵敏度,可动部分往往是用悬丝挂起来(有点像库仑扭秤)。

网友B(点评):
多谢,我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