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行参数如何传递

楼主(2019-07-11):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f ( argc < 4 )
    {
        printf("usage: %s %s\n", argv[0], "-e|d infile outfile");
        exit(1);
    }
    else
    {
        if ( (strcmp(argv[1]),"-e") )
       {
          printf("%s\n",argv[1]);
          printf("nihao.\n");
//          encoding(argv[2],argv[3]);
          exit(2);
       }
          if ( (strcmp(argv[1]),"-d") )
       {
          printf("%s\n",argv[1]);
          printf("wohao.\n");

//          decoding(argv[2],argv[3]);
          exit(3);
       }
    }
}

下面的代码执行后都是打印出nihao,为啥wohao打印不出来呢?

base64 -e minase.mp3 ulg.txt
-e
nihao.

base64 -d minase.mp3 ulg.txt
-d
nihao.

网友A:
很奇怪,你是不是 代码修改后没重新编译???

网友B:
char *argv[]里面是包含的指针吗,记住是指针,不是数据,如果它的原型是二数组,请使用char *argv,程序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