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晟矽微单片机烧录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29):
034是接触不良,你可以试下换烧录座,或者检查下座子放的位置。再不行就换另外空片试试

网友B:
034是S19有问题,对于7031这颗报错,应该使用的非法指令,如直接判断IO口某一位,具体可以参考应用笔记说明,搜索 晟矽微电子论坛 ,下载7031Demo

网友C(2020-05-30):
晟矽微电子下载时出现 load S19 error 怎么解决

网友D(2020-07-06):
引用 网友C:
晟矽微电子下载时出现 load S19 error 怎么解决

是仿真还是烧写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E(2023-11-12):
他家的mcu烧写协议是怎样的,可以自己开发量产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