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小项目笔记--串口助手

楼主(2019-07-11):
串口波特率可以自己修改,支持手工输入功能怎么设置?
查找资料,原来ComboBox控件支持手工编辑的,在属性里找到QComboBox项下的editable
将editable的值设置为“真”即可,也就是打钩。
通过按钮搜索可用的串口(存在,且空闲的)
//单击搜索串口按钮,重新获取可用的串口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5_clicked()
{
    ui->comboBox_1->clear();
    foreach(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
       QSerialPort serial;
       serial.setPort(info);
       if(serial.open(QIODevice::ReadWrite))
           ui->comboBox_1->addItem(info.portName());
    }
}
因为串口的下拉菜单在comboBox_1控件里。所以先清理原来存在的元素,然后遍历存在的串口。获取这些串口的信息,判断设备是否可以进行读写(是否空闲),如果可以打开说明空闲,然后加入到comboBox_1里面去。

网友A:
这么容易做到,楼主真棒。

网友B(2020-02-22):
通过按钮搜索可用的串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