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人求助,PGM主板插上去后没有反应

楼主(2019-07-11):
昨天刚拿到的新板子,今天试了一下发现想刷写个程序进去。按照文档是USB连接PGM主板将转化后的文件拷贝进去,但是插上PGM不提示有新的盘符。

板子是这样的:

连上后能识别到COM口,说明驱动是装好了的。

楼主:
因为目前受伤没有j-link或者st-link,所以尝试用串口烧写也没成功。

网友A:
这板子不是自带了DAP 调试,直接连接后面的MCU了吗,怎么还要排线连接,在keil 的debug工具设置项目里选中DAP Debugger。(我的板不是这个MCU不同,但应该是一样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不是自带了DAP 调试,直接连接后面的MCU了吗,怎么还要排线连接,在keil 的debug工具设置项目里选中D ...

是的,感谢你,我问题解决了。之前是我线接错了导致接上去没反应。

网友B:
这个是板载的仿真器,类似于Jlink或者STlink,在IAR或者KEIL里选择CMSIS-DAP,有的计算机需要按照驱动,在SDK包的仿真器文件夹里面。

网友B:
楼主说的PGM那个软件产生的配置文件,需要拷贝到离线编程器里面,按照离线编程器的用户手册操作,用来离线编程烧录的,不是在线调试的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