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定时器2不能工作

楼主(2019-07-11):
        //T2设置
        T2MOD = 0x00;
        T2CON = 0x00;                      //16位
        RCAP2H = (65536-48000)/256;   //
        RCAP2L = (65536-48000)%256;
        TR2 = 0;
        ET2 = 1;                      //
        TR2 = 1;                      //
        EA = 1;

楼主:
配置是例子文件的
还有加上#include   <REG52.H>
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是例子文件的
还有加上#include
编译不能通过

调用的头文件不对,不需调用reg52.h

楼主:
不需调用reg52.h 也不能工作。郁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调用reg52.h 也不能工作。郁闷呀

官网有对应型号的例程,有T2的测试程序,用官网的程序去看吧

楼主:
就是官网的例子,没有加reg52.h
就是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官网的例子,没有加reg52.h
就是不行呀

怎么可能,加技术QQ2131132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