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关于PIC32MZ单片机配置LAN8720的问题

楼主(2019-07-11):
单片机具体型号是PIC32MZ2048EFM144,使用RMII接口接的LAN8720,现在初始化遇到问题,LAN8720外接的25M无源晶体,示波器检测了,以起振,也有50MHZ的参考时钟输出,然后单片机通过MDIO和MDC读写8720时遇到问题,管理数据能发给8720,读的时候第一次读得到的数据是全零,然后再读就是全1,重启单片机,也是这样,8720的PHY地址我在电路上配置的是0,大师傅们帮忙看看,会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2025-10-27):
Microchip 首款 IEEE 802.3bt 标准 PoE 转 USB-C 适配器(型号 PD-USB-DP60),可接收 90W PoE 输入并转换为 60W USB-C 输出。支持 802.3af/at/bt 及传统 PoE 标准,通过以太网电缆实现 100 米内电源与数据同步传输。具备远程电源复位功能,适配笔记本、相机等设备,简化安装并降低 AC 基础设施依赖,搭配其 PoE 芯片组与 PD 协议栈,适配工业及办公场景。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示波器检查MDIO和MDC的波形,确保它们符合LAN8720的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