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为云平台对numa的要求

楼主(2019-07-11):
最近有客户想在AMD双路服务器上装华为的云平台,但是总无法安装,问了华为工程师,他说华为云平台的安装前提是服务器CPU的numa必须是node0和node1这两个节点;而我们使用了AMD的CPU,使用numactl -H查询出来显示node0,1,4,5有四个节点,在不改内存槽位的前提下,有没有大佬有解决方案啊,或者安装文件的配置文件修改?
按照华为这个要求,是不是AMD平台,插个两根以上内存,或者intel四路服务器就没法用它的云平台了?

楼主:
感谢大佬共享,但是对于云平台的硬件要求方面,大佬还有哪些知道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共享,但是对于云平台的硬件要求方面,大佬还有哪些知道的嘛? ...

大佬,根据兼容性列表,云平台似乎是支持四路机的啊。这是修改了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