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最近认证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7-11):
1,标准GB4793.-2007 6.11.1说供电电源的断开, 我们设备是仪器、电脑、显示器组成的总成,需要一个断开装置,断开所有载流体,请问下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测试人员推荐辅助网电源开关?这个是什么,有参考图片看下么
2,标准GB17268.26-2010条款6.4  浪涌等级2,测试L-PE N-PE 正负2KV均不符合,现象是电脑在浪涌测试时候电脑挂掉了,仪器运行不能恢复,所以不符合,请问下:会是浪涌通过地线传导到USB上导致电脑USB口损坏而挂掉的么?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3,标准GB17268.26-2010条款6.4 电快速脉冲群  ,交流电源线 正负1KV, 仪器内部运动平台乱撞,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么,MCU DC入口增加脉冲群抑制器可否管用
4,标准GB17268.26-2010条款6.4传导骚扰抗扰度,显示器频闪导致不通过,是不是需要在显示器线缆上增加磁环?因为这个线缆是先买的,是否换回原装的就没有这个现象了,这个待测!

网友A(点评):
你说的这个是雷击,EFT,CS测试不过 。整改就可以了。测试员又不懂整改 停他的没用

网友B:
1、是不是要装个电源开关把零线火线同时断掉?2、3网电源加防雷电路,我们是加的压敏电阻配空气放电管构成的,4,我没碰到过

网友C:
这个东西有点复杂
呵呵

网友D:
已经被EMC搞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