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处于deep sleep模式可以用timer中断唤醒吗?

楼主(2019-07-11):
GD32处于deep sleep模式可以用timer中断唤醒吗?
我试了下好像不行吗?还是我设置的有问题?

用外部的按键中断可以唤醒

楼主:
看SPEC好像是不能的。
首先Timer的时钟提供是有系统时钟经过AHB和APB1 分频得到的。
在进入Sleep mode后 1.2V域中的所有时钟全部关闭,包括系统时钟,AHB ,APB,所以想在sleep mode下用timer来唤醒系统是不可能的

网友A:
deep sleep模式只有EXTI上的中断和事件才能唤醒,timer不可以

网友B(2025-02-28):
在GD32的deep sleep模式下,通常不能使用timer中断来唤醒设备。

网友B:
这是因为,当GD32进入deep sleep模式时,大部分时钟都会被关闭,包括提供给timer的时钟。由于timer的时钟被关闭,timer无法正常工作,因此也就无法产生中断来唤醒设备。

网友C:
如果你在deep sleep模式下无法使用timer中断唤醒GD32,很可能是因为timer的时钟被关闭了。你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唤醒方式,如外部按键中断或RTC闹钟中断等。这些唤醒方式不依赖于系统时钟,因此在deep sleep模式下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