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个PICKIT3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7-11):
PICKIT3 对硬件设计定时器的仿真是不是有问题,用MAPLAB IDE v8.92和PICKIT3仿真,定时器中断总是异常。

楼主:
是芯片本身的问题,PIC16F1824需要有仿真头才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A:
通常20pin以下的PIC如果要硬件仿真的话, 通常都是需要仿真头的
不过,话说回来, 逻辑仿真可以用simulaor;
时序仿真,可以用IO口翻转出高低电平,用示波器看.
没有什么问题,是非要进硬件仿真模式不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