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传感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7-11):
我的传感器电路如上。
这个电路有问题,接上传感器,空载不加力,有电压。C90两端。
正常情况下空载电压值应该是0.
10kg的传感器:609mv;
5吨传感器:140mv;
30吨传感器:21mv.
另外,传感器空载时,上位机显示的力值乱跳。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硬件瞎搞软件也瞎搞可不就是这么样了呗,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瞎搞软件也瞎搞可不就是这么样了呗,太正常了。

我看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照你说还得用你那个电路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照你说还得用你那个电路喽

硬件不改动的话,软件可以修改的地方还有很多。为什么你不把ADS1220 Datasheet通读一遍?你的工作频率是多少?滤波器缺口是否把50Hz工频干扰给陷进去了?为什么你要用有效位数16位的2000sps采样率?你以为采样100次取平均就比有效位数20位的20sps采样率的精度高?

别做梦了。

楼主:
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B:
楼主我看了一下这个ADS1220的手册,手册才75页,居然是中文的啊,这个芯片好强啊,自带放大你还用什么仪表放大器啊,还自带数字滤波器和温度传感器,这一个片子就搞定了啊,手册里面啥都有啊,看着好像很容易用,电路好像就一个10V基准LT1021做传感器电源,然后在加ADS1220就行了吧,电路我不懂。。 主要就是程序,电路好像很简单,多看看手册调试下程序不就行了。

@R2D2 :我在百度搜索了楼主,在卫星图上看了他工作的公司,是在一个农村旁边,公司北面就是农田,还看了齐鲁人才上他这个公司的招聘信息,工资4000-8000,要会单片机软硬件设计,要会上位机编程,楼主有这个能力在山东农村已经算是很罕见了,刚接触新的行业没经验,公司里面就他一个人搞,而且太心急了,应该慢慢一个一个模块搞定,不要想一下搞定整个试验机。
楼主的软件硬件没有一个不是在瞎搞。

网友C:
测量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啊